24V汽车系统,用什么电源芯片啊?

楼主(2014-04-19):
最近在做24V的汽车系统,在电源选型上遇到问题了,没有做过24V系统,请大家帮忙看一看!

网友A:
24转12,再转5

网友B:
输入范围要选 18-36V的

网友C:
电源芯片选择可以看下这个,常用的都有http://www.86yuanjian.com/power.html

网友D:
输入电压到36V都不见得够用,最好到40V

网友E:
耐压到36V是常规的,担心高压,要么选更高些耐压的40V或以上,还是担心的话加个TVS,是不是更省心点呢?
另外做24V系统,是要怎么用,是升压还是降压用呢?更详细大家才好给嫩推荐啊

网友D:
给楼主推荐一个,SGM6232,已经有同行批量了

网友F:
最好选DCDC  输入电压18~60V
LDO热损耗太大 在24V系统不建议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推荐一个,SGM6232,已经有同行批量了

SGM6232多少钱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SGM6232多少钱啊,?

好像不超过1.5RM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