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层板盲孔的设计

楼主(2014-04-19):
各位朋友,我画四层板放过孔时,放盲孔,盲孔的开始层是顶层,结束是GND层好,还是VCC层好。

网友A:
盲孔有1-2层  3-4层     埋孔有 2-3    通孔才是1-4 即你所说的开始层是顶层,结束是GND

网友B:
4层盲孔, 基本没人这么干的,
被你老大知道,直接走人。

网友C:
四层盲孔板我做过。是一个高频板,板上有CPU,有RF,有DSP,有LCD。。。。空间小,为了方便做机器,只能起盲孔。

四层盲孔设置很简单,从板层叠结构来看,孔起始层在表面,而终止层只是能在靠近表层的内层,如始1终2,或始4终3。不要做始1终3或始4终2或始2终3 的孔,但可以做始1终4的通孔。

       盲   通
       孔   孔
层1   _||____||___________
       ||    ||
层2   -||----||-----------
             ||
层3   _______||_______||__
             ||       ||
层4   -------||-------||--
                       盲
                       孔

网友D:
一般没有射频不用打盲孔,直接通孔,成本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4层盲孔, 基本没人这么干的,
被你老大知道,直接走人。

为什么哦?我做射频板要求布板面积小,做四层盲孔的。

网友B:
6-8层板以上做盲埋孔的多
4层基本都是通孔板
除非你的BGA间距太密了
而且价格太离谱 不信你找个板厂 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