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电磁加热中频电源倍频式可控硅逆变器解释

楼主(2014-04-19):
电磁加热中频电源倍频式可控硅逆变器解释

  所示为反向并联二极管的桥式二倍频逆变器的原理线路。线路中,在桥的一个
对角线上接有CF、Lf串联振荡线路,CF起着使可控硅换相,负载电流换向的作用,称为
换向电容器。在桥的另一对角线上,通过隔直电容器cg接负载(Lh和RH)。一般,Cg
的电容量比CF的大好几倍。
   此外,为防止逆变可控硅未开始工作时,LD与cg  LH  Rn一起形成串联振荡,使
可控硅过压损坏,在逆变桥的电源输入端并接阻尼电阻Ro,该电阻可在逆变器正常工作
后切除。

电磁加热中频电源倍频式逆变器的主回路
这种线路的特点是它给逆变可控硅元件提供的关断时间,可以有输出频率的半个周
期。与前述三种逆变线路相比,对可控硅元件及负载(既可为容性,也可为感性)的要求
降低了,而且相应地提高了输出频率和功率。此外,还有起动容易、可控硅承受的dt小、
而承受的dV高、中频输出电压低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