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头文件的地址问题

楼主:
如图,求解

楼主(2014-04-19):
项目在“test_NewMethod_hugai”里

网友A:
你的路径不清楚 全包含进去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唉……到最后也没找到哪里的问题,直接把头文件的内容复制到了引用的源文件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到最后也没找到哪里的问题,直接把头文件的内容复制到了引用的源文件里了 ...

搞什么毛,这也胡乱牢骚?

你把地址要写全,从c:\开始写,写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什么毛,这也胡乱牢骚?

这真不是牢骚……
我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啊,求解呢
我把项目文件打包了,拿到另外一个电脑,解压,然后就提示找不到位置了
就觉得是不是应该改一下某个设置?
一会我试试把地址写全再编译下,谢谢叶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唉……到最后也没找到哪里的问题,直接把头文件的内容复制到了引用的源文件里了 ...

应该是在软件中设置头文件路径吧,你那都包含几层了

网友D(2014-10-29):
引用 网友B:
搞什么毛,这也胡乱牢骚?

搭车问大侠个问题哈:
我用 PIC16F1825,IDE用的是 MPLAB,由于工程项目用到一些公共定义的头文件。虽然在工程项目里面添加了头文件,但是还是报不能打开。
    #include "MBusProto.h"
    #include "/../../common/MBusProto.h"均不行。由于MBusProto.h是上传到cvs上的,不是绝对路径,这样情况下是否有办法解决? 多谢~

网友E:
工程里有路径设置,你拷贝到新电脑,要不就和原来电脑路径一样,要么在工程里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