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测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19):
没有找到100k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到100k电阻。

100K热电阻是外接的应该,CON3接口出去的2、3应该是接热电阻的。

网友C(点评):
嗨,都说半天了,那叫热敏电阻

网友B:
这个电路功放前端全是电阻电路,没有电压驱动,应该不能正常工作,要给热电阻加上驱动电压,然后用电压跟随器增加驱动能力。
还是说你这个接口进来的就已经是电压值了?

网友A:
如果热敏电阻是接在CON3上,那么此电路不能工作。

网友D:
怎么没有电源接入呢??
热敏电阻那用这么复杂的设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