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YAFFS2文件系统烧写问题

楼主(2014-04-19):
请教大家 我在烧写YAFFS2文件系统时提示如下错误:NAND write: device 0 offset 0x520000, size 0x2fc5770
Input block length is not page aligned
Data did not fit into device, due to bad blocks
50091888 bytes written: ERROR
我用mkyaffs2image制作的文件系统 用的是USB下载 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下 求指教

网友A:
Input block length is not page aligned
就是说,数据长度不符合页对齐方式,要求你的 size 要以 FLASH 页大小的整数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 block length is not page aligned
就是说,数据长度不符合页对齐方式,要求你的 size 要以 FLASH 页 ...

如果我用的是256M的NAND 要求字节数是2048+64=2112的整数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 block length is not page aligned
就是说,数据长度不符合页对齐方式,要求你的 size 要以 FLASH 页 ...

还想请教一下 我把文件SIZE按照2112的整数倍向上取整后烧入NAND时出现N多坏块 然后提示文件系统无法挂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