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多个DS18B20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4-04-19):
用DS18B20传感器和51单片机做出多路温度监测系统,但是要用到三个DS18B20,每个DS18B20接一个51单片机管脚,不是单总线的,这样的程序怎么写?一个传感器我已经知道怎么写了,但是3个的确实没找到,求助一下给个思路或者给一个实例。。。谢谢各位了

楼主:
怎么没人来啊。。。。

网友A:
一个能搞定,3个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B:
和一个的没区别,
一个读完读另一个。

网友C:
先要搜索3个器件的ID,然后根据ID区别不同器件,搜索命令才是单总线的精华所在,有点**的,

网友D:
一个读温度的函数,带一个参数,参数为1时读取第一个18B20,为2时读取第二个,为3读取第三个...

网友E:
要我说,你就没明白DS18B20是怎么操作的,强烈建议仔细看一下数据手册,DS18B20就是单总线操作的,即便你一个引脚挂机一个,那也是单总线操作的!多个DS18B20同一单片机引脚可以通过ID号来区别。你这种三个引脚操作三个,只要其同一个可以了,那其他的只要复制不就行了,就是改一下引脚而已,连ID号都不用管

网友F:
强烈建议用AVR等可以单独操作IO的芯片,直接一个函数改变IO参数就可以了,51的需要写多个函数或判断后直接操作IO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强烈建议用AVR等可以单独操作IO的芯片,直接一个函数改变IO参数就可以了,51的需要写多个函数或判断后直接操 ...

开什么玩笑,51就不可以传参数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强烈建议用AVR等可以单独操作IO的芯片,直接一个函数改变IO参数就可以了,51的需要写多个函数或判断后直接操 ...

嘿嘿,你好有趣哦~人家只有51,因为你这句话还要去找AVR单片机还要学AVR,这不是舍近求远吗?

网友H:
一个能编写,三个没道理不会吧,不过觉得倒不如使用单总线的省事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一个能编写,三个没道理不会吧,不过觉得倒不如使用单总线的省事儿

你试试看,不太容易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要我说,你就没明白DS18B20是怎么操作的,强烈建议仔细看一下数据手册,DS18B20就是单总线操作的,即便你一 ...

就是这样

网友I:
便宜的测温芯片有哪些?-20℃到100℃之间,精度0.5左右就行的。越便宜越好,知道的说下。

网友J:
18B20就是单总线啊,一个总线可以挂多个18B2O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便宜的测温芯片有哪些?-20℃到100℃之间,精度0.5左右就行的。越便宜越好,知道的说下。 ...

热敏电阻最便宜

网友K:
循环扫描即可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便宜的测温芯片有哪些?-20℃到100℃之间,精度0.5左右就行的。越便宜越好,知道的说下。 ...

二极管最便宜。。。。1N4148或者三极管CB短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开什么玩笑,51就不可以传参数吗

你试着写一个SetGPIO(u8 prot,u8 bit)的函数,
你会发现51芯片和avr,STM8等完全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试着写一个SetGPIO(u8 prot,u8 bit)的函数,
你会发现51芯片和avr,STM8等完全不同;
...

我不会用它方法吗

假设P1_0,P1_1接两个1820

然后

#define DS1820_1 (1<<0)
#define DS1820_2 (1<<1)

#define CLEAR_DQ(n)        P0 &= ~(n)

void test(void)
{
        CLEAR_DQ(DS1820_1);

        CLEAR_DQ(DS1820_2);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我说,你就没明白DS18B20是怎么操作的,强烈建议仔细看一下数据手册,DS18B20就是单总线操作的,即便你一 ...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我之前理解错了,那个程序编出来了,但是出现了一点问题,怎么改也改不对,请问能帮我看看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热敏电阻最便宜

要传2M以上,做好是传感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看,不太容易的

我弄过DS18B20能将ROM内的数据都读出来不就能判断是哪个了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弄过DS18B20能将ROM内的数据都读出来不就能判断是哪个了呗

那用户换了器件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那用户换了器件呢

我不懂你说的切换用户是什么意思,要是切换DS18B20那是能够完成的,好好看数据手册,有中文的

网友H:
还是给你说说吧,你想将会要用到的DS18B20的ROM数据读出(不能同时挂多个传感器),将ROM数据存储在单片机中,每个DS18B20的ROM数据不一样,要使用55H指令后跟对应18b20的ROM数据来匹配,当传感器的rom匹配时对应的器件就会应答,就能够对其进行操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还是给你说说吧,你想将会要用到的DS18B20的ROM数据读出(不能同时挂多个传感器),将ROM数据存储在单片机 ...

大批量生产怎么办呢
ROM ID怎么输入到程序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不会用它方法吗

假设P1_0,P1_1接两个1820

可以只是,限定在同一个端口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以只是,限定在同一个端口上了

多端口

第一个接P0_0
第二个接P1_1

sbit DQ1 = P0^0;
sbit DQ2 = P1^1;

enum{
        id_DS1820_1        = 0,
        id_DS1820_2        = 1,
};

void clear_dq(char id)
{
        if(id == id_DS1820_1){
                DQ1 = 0;
        }else
        if(id == id_DS1820_2){
                DQ2 = 0;
        }
}

....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大批量生产怎么办呢
ROM ID怎么输入到程序中

这个我倒是没有研究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倒是没有研究过

你不是要和说说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要和说说吗

单个获取ROM会,像你说的要大量生产每次获取一个效率是比较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单个获取ROM会,像你说的要大量生产每次获取一个效率是比较低

搜索命令还是有用的

网友M(2015-03-28):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con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IPMR MSP430F5438AIPZR MSP430F5438IPZR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C8051F120 C8051F340 C8051F04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

网友N(2015-08-26):
楼上写程序的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O(2017-05-26):
引用 网友L:
二极管最便宜。。。。1N4148或者三极管CB短接

加上放大和恒流驱动一点也不便宜

网友P(2019-09-27):
可选用成品,我们专门研发了一线总线采集模块LCT2662M,还有仪表LCT2201C,可以采集常用的一线总线器件ds18b20,还有模拟量ds2438等。支持64个ds18b20同时采集。输出rs485总线,便于和电脑等终端通讯,常用于粮库粮仓测温,煤筒仓测温,水蓄冷测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