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有没有研究KEIL RTX-ARM实时内核的。最近正研究源码。

楼主(2014-04-19):
关于OS_MCB、OS_MUCB、OS_SCB中都有类似p_TCB = rt_get_first ((P_XCB)p_MCB);;的语句。相当不明白。
像信号量的发送函数:
OS_RESULT rt_sem_send (OS_ID semaphore) {
  /* Return a token to semaphore */
  P_SCB p_SCB = semaphore;
  P_TCB p_TCB;

  if (p_SCB->p_lnk != NULL) {
    /* A task is waiting for token */
    p_TCB = rt_get_first ((P_XCB)p_SCB);
    p_TCB->ret_val = OS_R_SEM;
    rt_rmv_dly (p_TCB);
    rt_dispatch (p_TCB);
    os_tsk.run->ret_val = OS_R_OK;
  }
  else {
    /* Store token. */
    p_SCB->tokens++;
  }
  return (OS_R_OK);
}
怎么会把SCB指针转换为XCB。XCB转换为TCB是因为OS_TCB包含OS_XCB。
这关系到信号量、互斥锁、邮箱的链表p_lnk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有在研究Keil实时内核的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A(2015-03-12):
为什么可以这么做的原因是,rtx将这些结构设计的刚好有这些共同特征,所以可以这么使用
你去看看这些结构体头部,基本完全类似

这些都是双向链表,可以抽象出相同的操作集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C(2015-07-03):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可以这么做的原因是,rtx将这些结构设计的刚好有这些共同特征,所以可以这么使用
你去看看这些结构体 ...

能不能把你在啊莫的帖子也在这里开一下。
我用了5年的啊莫账号不知道咋回事登陆不了了。
ps一个问题不明白:
typedef  U32  OS_SEM

typedef struct
{
   U8
   U16
  struct *
}  *P_SCB 这个要8字节>Sizeof(OS_SEM)
os_init_sem(OS_ID sem)
{
这里面直接把OS_SEM当作P_SCB来赋值??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把你在啊莫的帖子也在这里开一下。
我用了5年的啊莫账号不知道咋回事登陆不了了。
ps一个问题不明 ...

帖子东西也比较多  不过你可以直接去那里看啊 我把帖子链接挂上RTX学习笔记

还有 你这个问题请写详细些   省略的东西太多可能理解有偏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帖子东西也比较多  不过你可以直接去那里看啊 我把帖子链接挂上RTX学习笔记

啊莫现在不登陆,附件不能下载。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P_SCB结构体占内存8字节,而信号量 OS_SEM 是U32,不足8字节,赋值的时候不会越界么?:
sem初始化函数:
void os_sem_init(OS_ISD semaphore,U16 token_count)
{
P_SCB p_SCB=semaphore;
p_SCB->cb_types=SCB;
p_SCB->p_lnk=NULL;
p_SCB->tokens=token_count;
}
typedef struct  OS_SCB{
U8 cb_type;
U16 tokens;
struct OS_TCB *p_lnk;
}

OS_SEM sem;
os_sem_init(sem,1);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啊莫现在不登陆,附件不能下载。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P_SCB结构体占内存8字节,而信号量 OS_SEM 是U32,不 ...

/* Definition of Semaphore type */
typedef U32 OS_SEM[2];

这里确实是个8字节的数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 Definition of Semaphore type */
typedef U32 OS_SEM[2];

确实,看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