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RC 吸收

楼主(2014-04-19):
直流电源副边输出的整流二极管常见的RC吸收环节,可能在平时的调试中大家经常东拼西凑总能得到一个合理的RC值组合,但是关于这个R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哪里?C的作用主要又是什么?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这个RC又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依据呢?请各位大虾谈谈心得!

网友A:
R等于或稍大于LC谐振特性阻抗,阻尼振动;C隔直。。。
一般这样确定参数:示波器测出没有并RC时的振荡频率f1;在二级管上并个小电容测出振荡频率f2;两式联立求出振荡电感L和电容C;从而可以估算出R的取值;并联的电容就用刚才那个并上去的。。。

楼主:
根据这两个频率F1 F2,然后求出L?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A:
f1=1/(2pi*sqrtLC)
f2=1/(2pi*sqrtL(C+C1)),其中C1为并上去的已知电容,
R=sqrtL/C,
C1不能太大,影响效率。RC1等于0.5T1左右差不多。
仅仅是个指导方向,具体以实际吸收效果进行微调。。。

网友B:
RC组合吸收杂波,杂波消耗在电阻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1/(2pi*sqrtLC)
f2=1/(2pi*sqrtL(C+C1)),其中C1为并上去的已知电容,
R=sqrtL/C,

版主你好!你这里用的C指的是输出端的电解电容值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你这里用的C指的是输出端的电解电容值么?

L是次级漏感,电容的ESL,布线电感,引脚电感等;C是变压器绕组分别电容,二极管结电容,布线分布电容等;
这些数据是无法得到或直接测量的,所以用示波器直接测量谐振频率来计算。

楼主:
假设在C1为某一合适值的情况下(C1为外部所加的吸收电容),尽最大极限的增大这个R值,那么会发生怎么样的一种极端情况?没有半点振铃?但是存在第一个异常高的电压尖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设在C1为某一合适值的情况下(C1为外部所加的吸收电容),尽最大极限的增大这个R值,那么会发生怎么样的 ...

查LCR电路相关知识,了解阻尼,欠阻尼,过阻尼。
这个可以借助仿真理解LCR。。。
或者换个角度,从元器件最基本的性质出发,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可以滤电流尖峰,改善di/dt;相应的,电容可以滤电压尖峰,改善dv/dt。
如果没有R,电感储能0.5Li平方,电容储能0.5Cu平方相互转换,仅靠电感电阻,电容ESR,布线电阻,导线电阻等来耗能,振荡衰减势必缓慢。
电阻太大会引起大的电压尖峰iR。
第一个主尖峰,除了LC谐振之外,有文档分析还有整流二极管正向导通恢复时间期间的高阻抗造成的。
PS:我本菜鸟,以上可能完全错误,有待高手来讲解。

楼主:
版主高见呀!受益匪浅!

网友C:
这里有说哦  不错值得一看http://www.elecinfo.com/bbs/1042660.html

网友D:
那么LC主要只是析出谐振频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