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驱动器,PWM信号分别接到两个门电路,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4-19):
小弟最近在研究无刷电机驱动器,找了一个PIC16F72的主控原理图。MCU输出的PWM信号分别经过两个门电路74HC08的13脚和 74HC04的1脚,作用是什么?一直没想明白。
74HC04的2脚好像是把PWM信号移相了,有什么用呢?还有7HHC08的11脚的信号和PWM信号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整形,反相再反相。

楼主:
为什么要整形?
还有74HC08的11脚输出的波形和13脚的PWM波有什么区别?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形,反相再反相。

为什么要整形?
还有74HC08的11脚输出的波形和13脚的PWM波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B:
首先,你要先弄明白无刷的原理.
这个驱动复杂一点,建议你搞明白无刷的原理后先找个简单点的驱动分析后再说吧.
74HC08的作用很简单,U5D的作用和跟随一样,增加驱动能力.
U5A,U5B,U5C是无刷的三路PWM的开关.

楼主:
我知道了,是同步续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