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我这个SPIEN点不了呢?

楼主(2014-04-20):
今天用AVTstudio4.16 芯片型号是atmega128a  在设置熔丝位的时候SPIEN是灰色点不了是什么情况?如附件的图片

网友A:
因为这是ISP,连接的

楼主:
那这个灰色不能点 算是选中了还是没选中? 这样烧进去不会有问题吧
请大神赐教一下

网友B:
看你是哪种下载方式,如果本来用的ISP下载,它用的就是SPI总线,你怎么可能把它禁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