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多路数控电源设计

楼主(2014-04-20):
价格:3000 元
多路数控电源设计

1 输出: 4路  0~5V电压   可控,精确到1mV, 每路电源能独立输出,也能串联输出 (类似电池串在一起用)
2 电流:   尽可能大。  输入电压是DC(即省掉AD/DC电路),我会用直流线性电源供电
3 散热:可加风扇之类。总之稳定性要求比较高

价格另谈,有成熟方案,我也可以买你的模块。
qq 859243128

网友A:
串联可计要加继电器或MOS管,项起

网友B:
这要求也太不详细了。。。

网友C:
我到現在也沒有設計出來任何一款1mV紋波的電源(DCDC,線性電源原則上不能説是低紋波的,因為你無法濾除電網的高頻干擾,只是你去測的時候可能電網剛好比較乾淨)。
我也沒見過紋波電源是1mV的。
實際上,連1mV紋波的示波器都很少用,一般公司也沒有,這種示波器以前用過的是安捷倫的,10万元一部。
如果連紋波的在10mV左右,我部知道精确到1mV有什麽意義。
做一個樓主這樣的電源,我認識的一個老闆他自己説投資了100萬還沒做出來。他打算這樣的電源賣2萬一套。不過功率有點大,100瓦。
如果你同意使用運放做輸出,3萬塊的開發費用,我可以給你做一個。
我自己的一個可調電源,是從0V到15V可調的,帶500mA保護和限流。
精度在10mV左右。調節的步距在0.5mV。
你可以看看我髮的一個關於LDO測試設備的帖子,有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到現在也沒有設計出來任何一款1mV紋波的電源(DCDC,線性電源原則上不能説是低紋波的,因為你無法濾除電 ...

舍得成本,花功夫做,几百微伏甚至几十微伏的纹波都可以做到(当然需要指定条件,比如负载变化之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舍得成本,花功夫做,几百微伏甚至几十微伏的纹波都可以做到(当然需要指定条件,比如负载变化之类) ...

我有一塊測量用的板,從PC取電,DCDC紋波為2mV左右。我覺得已經很難做了。
如果只是做一塊電源,帶幾個電阻,那紋波做到1mV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和別的系統連接以後,輸出的紋波也要小於1mV,則很難。
說白了,你要隔離外部干擾,非常困難。共模干擾就夠幾個毫伏。

网友E:
之前做过,两路1A的,不知道您的需求多大,可以帮您实现,已经加你QQ了。

网友F:
我们有现在设备,要买不!
  不过4通道预计价格在1W左右,5V5A,全量程0.1%FS (0-45度)。若常温可做到0.04%FS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到現在也沒有設計出來任何一款1mV紋波的電源(DCDC,線性電源原則上不能説是低紋波的,因為你無法濾除電 ...

的确是高人。膜拜一下

楼主(2014-08-27):
引用 网友C:
我到現在也沒有設計出來任何一款1mV紋波的電源(DCDC,線性電源原則上不能説是低紋波的,因為你無法濾除電 ...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