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ADC配合DMA为什么只转换一半!

楼主(2014-04-20):
首先说明,我这里用的是ADC的通道14,DMA转换次数16,结果只转换了8次(一半),即:存放数组前8个元素有数据,后8个没数据。

代码如下:
主函数(查询方式,串口打印部分省略。。):
#ifndef __ADC_DMA_H__
#define __ADC_DMA_H__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ADC_DMA_SIZE 16

#define ADC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44C)

void ADC_Config(void);
void ADC_DMA_Config(void);
void ADC_DMA_Standard_Init(void);
extern void ADC_DMA_Init(void);
extern uint16_t *Read_Convert_Buf(uint16_t *dst);

#endif

功能实现:
void ADC_DMA_Standar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DMA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Configure PC.04 (ADC Channel14)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Convert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_DMA_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void ADC_DMA_Init(void)
{
ADC_DMA_Standard_Init();

printf("ADC_DMA_Init ok.\n");
}

uint16_t *Read_Convert_Buf(uint16_t *dst)
{
if (SET == DMA_GetFlagStatus(DMA1_IT_TC1))
{
ADC_Cmd(ADC1, DISABLE);
ADC_DMACmd(ADC1, DISABLE);
DMA_Cmd(DMA1_Channel1, DISABLE);
memset(dst, 0, ADC_DMA_SIZE);
memcpy(dst, ConvertBuf, ADC_DMA_SIZE);
memset(ConvertBuf, 0, ADC_DMA_SIZE);
DMA1_Channel1->CNDTR = ADC_DMA_SIZE;
DMA_ClearFlag(DMA1_IT_TC1);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return dst;
}
return NULL;
}

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可以帮我解决一下么!?
再次说明一下打印出来的结果:
-0:988-
-1:988-
-2:988-
...
-7:988-
-8:0-
...
-15:0-
前8个元素数据正确,后8个元素没有数据!

网友A:
我看不是 ADC 的问题. 而是在这里.
memcpy(dst, ConvertBuf, ADC_DMA_SIZE);

ADC_DMA_SIZE =16, ADC 结果有 32 个字节, 而你的 memcpy 只传了 16 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是 ADC 的问题. 而是在这里.
memcpy(dst, ConvertBuf, ADC_DMA_SIZE);

感谢版主的指导,那么如果要实现uint16_t src[128]内容复制到uint16_t dst[128]应该用什么函数?还是自己重新写?
还有就是如果用memcpy实现的话复制的结果应该是memcpy(dst, src, sizeof(uint16_t)*数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是 ADC 的问题. 而是在这里.
memcpy(dst, ConvertBuf, ADC_DMA_SIZE);

感谢版主,确实是这样~
搞定了,谢谢~

网友B:
版主真熟悉,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