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48-2064K

楼主(2014-04-20):
请问各位有没有用过PM48-2064K这款网络滤波器设计电路?现在设计电路需要用到这款芯片,但是没用可供参考的电路图,还请高人指点一下,如果能够分享一下PM48-2064K与网络口连接以及控制芯片连接的电路原理图就更好了。邮箱:q_m_s_h_y@163.com

网友A:
网络变压器吧  这个最简单接了 啊
网口的信号对应输入   接到网卡芯片的对应信号上就可以啦
输入和输出不要接错    就行了
具体对应使用那一路   不重要

楼主:
有没有可以参考的接线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