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调试LPC1114的时候,J-link能连接设备,但是KEIL检测不到,郁闷

楼主(2014-04-20):
调试LPC1114的时候,J-link能连接设备,但是KEIL检测不到,如下图

j-link 检测到了设备

但是KEIL的debug却**不到

设置也应该没问题吧

在网上查了好多资料,都不好使,我用的 j-link v8 ,KEIL4.12版本编译器, 采用SWD调试,只用了 VCC 、SWDIO、SWCLK、RST、GND 5个引脚
网上有的说不用RST引脚,我把RST引脚去掉也不好用,郁闷啊,真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A:
你把设置项里面那个max clock调低点或者改成auto clock试试,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设置不对吧

网友C:
升级你的KEIL试试

楼主:
感谢楼上回答,我把KEIL4.12升到4.72了,然后就好了,不过在用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只要一点“下载”按钮KEIL就崩溃,在此分享一下配置文件,只需要把这个文件夹覆盖掉原来的C:/keil/ARM/Segger文件夹即可。

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eQgjxkA   密码:sr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