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一个红外热释电感应器的信号放大电路,用multisim仿真

楼主(2014-04-20):
做毕设,还差热释电这一模块的仿真,自己在网上找了几个电路  仿真都做不出来。
到此来求各位大神相助。
我是用multisim仿真,用一个频率为8HZ左右,幅度为18mV左右的信号源代替红外热释电感应器的信号,要求有信号输入时,输出一个5V高电平(低电平也行);没信号输入时,输出低电平(或者高)。
先谢过各位大神了。。。

楼主:
有木有人!

网友A:
思路是:整流,滤波。

网友B:
把你仿真不通过的电路贴出来。
1) 证明你本人是做过研究的,不是伸手党
2)有了你的电路,别人比较好指点,有的放矢。否则回答这么大的问题,要写上几百字才能回答清楚,谁愿意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