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电扫描结果 脉冲信号问题

楼主(2014-04-20):
就是不对的信号会出现上去的时候陡冲的现象,有些现象明显的不对的结果,后来通过换IV转换的运放周边电容解决了(新来的师傅开始一直要用热风枪焊0805,可能吹坏了,0603的电路板最后问题就不大),还有就是想问下这种现象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该从电路的什么方面着手分析比较好啊。

先谢过各位前辈喽~

第二个是正确的信号输出~

网友A:
楼主应给出具体的电路和测量点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给出具体的电路和测量点信息。

修修补补之下 应该是运放周边电容问题 换了就好了呢 静态测试时都没问题 动态显示就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修补补之下 应该是运放周边电容问题 换了就好了呢 静态测试时都没问题 动态显示就有问题··· ...

我不知您的产品检出什么信息的,动态有问题,是不是糸统的动态性能不行呢,你查过原因吗?如果是光度仪这样的话,对动态不要求的,如果是脉冲信号的话,对电路的带宽有要求的,分开考量,如果不怕技术泄密的话,不妨公开,才能邦你查到原因,可能是糸统指标有问题,我们只能对你有限的信息给出合理的建议,可能不全面。导致顾头不顾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您的产品检出什么信息的,动态有问题,是不是糸统的动态性能不行呢,你查过原因吗?如果是光度仪这 ...

虽然是前人做过的电路 ,但是现在还是不方便都弄出来,其实我也担心动态性能是因为带宽方面,只是自己还不是很熟练,不怎么会算,脉冲要求在100khz以内···关于前面咨询的那个滤波器问题,看了下模拟电路书,发现怎么对运放电路参数进行计算还是不怎么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您的产品检出什么信息的,动态有问题,是不是糸统的动态性能不行呢,你查过原因吗?如果是光度仪这 ...

那个转折点的直角就是因为脉冲带宽不够引起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虽然是前人做过的电路 ,但是现在还是不方便都弄出来,其实我也担心动态性能是因为带宽方面,只是自己还 ...

没电路,没参数,众人也是胡乱猜测一同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电路,没参数,众人也是胡乱猜测一同而已

论坛好多问题都这样,回答问题全靠猜:funk: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转折点的直角就是因为脉冲带宽不够引起的吗

也有可能,输出到反蚀端有一个延时,导致包和,

网友E:
你把那个电容缓冲让那个玻璃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