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驱动红外发射38KHZ问题

楼主(2014-04-20):
用51单片机的P10端口产生了38KHZ的载波,然后经过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放大,图中黄色线为P10产生的38KHZ的波形,蓝色波形为经过三极管电流驱动放大后的红外发射管正极端对地电压,在P10低电平时候,三极管8550导通状态,红外发射管正常工作,示波器图中也是正常工作的。但是 在P10高电平时候,三极管8550截止状态,红外发射管的电压没有立即下降到0V,而是有个下降的坡度,请问是什么原因?

有人给我说是因为三极管内部有电容,这是个电容放电的现象,38KHZ频率高了,放电时间长。
然后我测量p10保持高电平,不发送载波时,红外发射管正极端电压(黄色线),发现了更加离谱的现象,为-1.4V,本来应该是0V才对啊,但是却是正弦波的电压,周期50HZ

请教高人,解决问题,不甚感激,想了两天了,不晓得原因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是因为P10高电平时候,红外发射管的正极处于悬空状态,才会有下降沿。将红外发射管挪到了发射极和电阻串联后,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红外发射管的驱动波形正常,38KHZ,放大后的工作电压也是,但是红外接收管不识别,手动把P10接地,此时红外接收管识别,输出低电平,难道与频率有关,用遥控器对着红外接收管实验了的,红外接收管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是因为P10高电平时候,红外发射管的正极处于悬空状态,才会有下降沿。将红外发射管挪到了 ...

正常的接收管对38K的频率有响应,对发射管的常亮和常暗都是输出高电平,你是不是买错接收管,一般是三端的,VCC,GND,VO。有38KHZ的变化时,输出端变低电平。

网友B:
用这种方法试下。发射电流18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