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有大神知道 德国MK项目BLDC电调程序 吗

楼主(2014-04-20):
最近在研究德国MK项目BLDC电调程序中的IIC方面 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好高级的东东呀

网友B:
不懂啊,TI的不是有吗

网友C(2014-12-05):
你想问什么呢?表达清楚一些。
我知道的是:
1、根据跳线(短路焊盘)来设定本机地址
2、接收到I2C数据时,进行判断
    关键就在这个case判断里。仔细读一下,分析分析。能读懂
如果不是本机,返回。
如果要数据,返回一个电流值。
如果是设置,将设置的数据保存到特定变量,等待主循环调用。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D:
请问程序是那扇门编译的

网友D:
这个代码的编译环境是什么???

网友D: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但是这个工程师拿什么编译环境打开的  能否告知一下

网友E:
看到有makefile,就差不多可以猜出来了。

网友F(2015-03-23):
怎么编译的。。。。。。。。

网友G(2015-07-13):
同问,使用的是啥开发环境呢???

网友G:
找到了,使用的是winavr,折腾了俺半天,

网友H(2015-11-16):
楼主有MK电调的原理图吗?求分享

网友I(2021-07-24):
mark 51电调,有空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