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红外解码的问题

楼主(2014-04-20):
    我写了一个红外解码的程序,调不通,调试的时候,查看ucTImeouts的数值,发现为7,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求大神们帮忙解决
因为M058内部频率最高位50MHZ,所以我的延时程序为
   /************延时程序***********/
void delay_us(void)
{
        char i;
        for(i = 0;i < 50;i++);
}

void delay(int n)
{
        int i;
        for(i = 0;i < n;i++);
        delay_us();
}
/*************中断处理**************/
    void EINT0_IRQHandler(void)
{

          char ucIRBuf[4];
          unsigned char ucTimeouts=0;
          unsigned char i,j;

          P3->ISRC = GPIO_ISRC_ISRC2;
//           _GPIO_SET_PIN_MODE(P4, 4, GPIO_PMD_OUTPUT);
//            P44=0;
          /*开始判断是否为NEC波形引导码的前9MS和后4.5MS*/
                ucTimeouts=0;                        //计数时间清0
        //        P3->ISRC = GPIO_ISRC_ISRC2;
                while(!P32)
                {
                        /* 调用0.1MS延时计数,ucTimeouts每调用一次加1*/
                        delay(100);
                        ucTimeouts++;
                }

                /*NEC引导码前9MS,ucTimeouts约等于90,给个误差值,用80-100之间来判断*/
                if(ucTimeouts<80||ucTimeouts>100)
                {

                         return;
                }

                ucTimeouts=0;

                while(P32)
                {
                        /* 调用0.1MS延时计数,ucTimeouts每调用一次加1*/
                        delay(100);
                        ucTimeouts++;
                        /*NEC引导码引导码的后4.5MS,ucTimeouts约4S*/
                        if(ucTimeouts>50)
                        {

                                 return;
                        }
                }

                /*NEC引导码引导码的后4.5MS,ucTimeouts约4S*/
                if(ucTimeouts<40)
                {
                         return;
                }

                /*开始接收4字节内容*/
                for(i=0;i<4;i++)
                {
                        for(j=0;j<8;j++)
                        {

                                while(!P32);//低电平开始,等待高电平接收

                                ucTimeouts=0;

                                while(P32)  //高电平开始,等待低电平接收
                                {
                                        /* 调用0.1MS延时计数,ucTimeouts每调用一次加1*/
                                        delay(100);
                                        ucTimeouts++;

                                        if(ucTimeouts>20)
                                        {
                                                 return;
                                        }

                                }

                                /* 高电平结束,判断数据1或0向变量移入 */
                                ucIRBuf>>=1;

                                if(ucTimeouts>10)
                                {
                                         ucIRBuf|=0x80;
                                }

                        }
                }

                /* 接收数据成功 */
                g_ucIRData = ucIRBuf[2];

                g_bIRRecvEnd = TRUE;

                // printf("P3.2 EINT0 occurred. \n");
                }

楼主:
这个程序我是移植的教程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B:
移植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码兄弟来给解释解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代码兄弟来给解释解释

高手如云,我就不献丑了。

不过delay延时精度不高,建议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如云,我就不献丑了。

不过delay延时精度不高,建议用定时器。

用SYS_SysTickDelay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如云,我就不献丑了。

不过delay延时精度不高,建议用定时器。

用这个SYS_SysTickDelay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这个SYS_SysTickDelay呢

滴答时钟吗,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滴答时钟吗,可以用。

时间应该延时很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间应该延时很准吧

恩,挺准的,不过得好好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挺准的,不过得好好计算一下!

他应该是以us计算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应该是以us计算的吧,

这得看晶振的大小,还有你设置的几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如云,我就不献丑了。

不过delay延时精度不高,建议用定时器。

一般情况下应该使用定时器的,代码兄说的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这个SYS_SysTickDelay呢

滴答定时器貌似也不是太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滴答时钟吗,可以用。

这个也不是太准却啊,但是可以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不是太准却啊,但是可以使用

主要是简单,权衡利弊吗!

网友C:
參考下第13頁。
如果利用Timer capture或PWM capture都很容易實現。
視屏19:00有解說
www .nuvoton-m0 .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简单,权衡利弊吗!

恩啊,这话对,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挺准的,不过得好好计算一下!

最近在搞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搞什么啊

收了个二手平板,研究平板呢!

网友B(2014-06-25):
引用 网友A:
收了个二手平板,研究平板呢!

沃茨奥,大神,求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收了个二手平板,研究平板呢!

都研究平板了,玩玩舒梅派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研究平板了,玩玩舒梅派把

不会移植系统!
特别是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沃茨奥,大神,求罩

罩不住,你换个大点的CUP吧!;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移植系统!
特别是驱动!

唉,玩玩吧,吊死的技术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罩不住,你换个大点的CUP吧!

286 386 486哈哈,这都不是事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86 386 486哈哈,这都不是事儿

是CUP,不是CPU!;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CUP,不是CPU!

好吧好吧,我承认我看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吧好吧,我承认我看错了

: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cpu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是cpu

一点都不懂风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点都不懂风情!

啥叫风情,片子算风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