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A64 读取A/D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4-20):
(图片)

楼主:
MCU KEA64 开发环境cw10.5
1,原理图上图:
A/D配置代码如下:
/***********************************************************************************************
*
* @brief    main() - Program entry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

int main(void)
{
        UINT32 counter = 0;
        UINT8 adc_value = 0;

        Clk_Init();                        /* Configure clocks to run at 20 Mhz */
        GPIO_Init();                        /* Configure button pins as inputs and LED pins as outputs */
        ADC_Init(3,EIGTH_BIT);        /* Configure ADC channel 3 in 8-bit resolution mode */

        for(;;) {
                   counter++;

            adc_value=ADC_Read(3); /* Read ADC value from channel 3 */

            /* Display ADC value in LED0, LED1, LED2 and LED3*/
                   adc_value = adc_value >> 4;
                   GPIOA_PSOR |=adc_value <<16;
                   adc_value = (char)~adc_value ^ 0b11110000;
                   GPIOA_PCOR |= (adc_value) << 16;
        }

        return 0;
}

/***********************************************************************************************
*
* @brief    ADC_Init - Initiates the Channel to read the value of the ADC channel
*
* @param    Channel to init and resolution
* @return   none
*
************************************************************************************************/
void ADC_Init(UINT8 channel, UINT8 mode)
{
        SIM_SCGC |= SIM_SCGC_ADC_MASK;
        ADC_SC1 = 0        ;
        ADC_SC1|= ADC_SC1_ADCO_MASK;                          /* Continuous mode operation */
        ADC_SC3 |= ADC_SC3_MODE(mode);                        /* 8,10,12 bit mode operation */
        ADC_APCTL1 |= ADC_APCTL1_ADPC(1<<channel);   /* Channel selection */

}

/***********************************************************************************************
*
* @brief    ADC_Read - Read the selected ADC channel
* @param    ch - channel to read
* @return   result
*
************************************************************************************************/
UINT16 ADC_Read(UINT8 channel)
{

        ADC_SC1 |= ADC_SC1_ADCH(channel);                /* Select channel to read */
        while(!(ADC_SC1 & ADC_SC1_COCO_MASK));        /* Wait conversion to complete */
        return ADC_R;                                                        /* Return adc value */

}
用OPENSDA调试,PTA7电平是5V,为什么每次读出A/D值都是0?参照原理图A/D配置,A/D应该没有问题,不解,请高手指点!

楼主:
谁有详细CW10.5使用手册,英文的也行?

网友A:
楼主你好,由于看到你在另一个帖子中一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在一个帖子里交流。
没有必要一样的问题问两贴的。
另一个帖子的链接为:https://bbs.21ic.com/icview-718278-1-1.html

网友B:
楼主KEA的芯片哪里搞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KEA的芯片哪里搞到的?

网上目前还没有开通这款芯片的购买。
所以应该是从我们公司FAE或者代理那里拿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目前还没有开通这款芯片的购买。
所以应该是从我们公司FAE或者代理那里拿到的。 ...

这款芯片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批量供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款芯片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批量供货?

产品目前还处于样品阶段,具体什么时候批量供货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时间。
应该也不会太长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产品目前还处于样品阶段,具体什么时候批量供货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时间。
应该也不会太长时间。 ...

那除了这一款,其他款适合车载电子的芯片有合适推荐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除了这一款,其他款适合车载电子的芯片有合适推荐的吗?

这个你可以看看16位的: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homepage.jsp?code=DRMCR16BIT
kinetis 方面目前用在汽车上的,只有KEA,而且是刚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看看16位的: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homepage.jsp?code=DRMCR16BI ...

16位单片机的代码不能通过PE生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6位单片机的代码不能通过PE生成?

我看了下CW10.6是支持的哦。
如下图:

楼主:
谢谢问题以解决

网友C(2014-06-16):
飞思卡尔MCU论坛新增 [ 汽车MCU-KEA ] 版块了!
大家以后遇到相关问题或资料,在发帖时可以直接将帖子类型选择成[ 汽车MCU-KEA ]

网友D:
学习了,有了板子试一试,看看AD的精度以及16通道DMA采样的性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款芯片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批量供货?

KEA系列芯片将会在下个月也就是14年7月份量产。

网友D:
就是好像还没量产,联系了一圈都没找到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