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058LAN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4-04-20):
  M058单片机单独执行一步程序的时间是多少?

网友A:
汇编一步还是c语言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编一步还是c语言一步?

C语言

网友B:
c语言的话看你的反汇编语句

网友B:
假设晶振为12MhZ,一条指令的一个周期时间为1/12Mhz

网友A:
c语言一步的时间是不确定的,调用一个涵数也是一步,这个函数有多大你懂的,可以运行不停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语言一步的时间是不确定的,调用一个涵数也是一步,这个函数有多大你懂的,可以运行不停的都有。 ...

其实我就是想做一个精确延时1us的函数   在M051代码中,#include "M051.h"
void Delayus(uint32_t unCnt){
    SYST_RVR = unCnt*12;
          SYST_CVR = 0;
          SYST_CSR |=1UL<<0;

          while((SYST_CSR & 1UL<<16)==0);
}

但是#include "M051Series.h",该怎么移植呢

网友C:
用M058的滴答中断来做好了
新唐的NUC系列都有。库里面直接包含头文件来使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058的滴答中断来做好了
新唐的NUC系列都有。库里面直接包含头文件来使用就可以了。 ...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你说的这个函数,在M058S中就有

网友B:
static __INLINE void SYS_SysTickDelay(uint32_t us)
{
    SysTick->LOAD = us * CyclesPerUs;
    SysTick->VAL  =  (0x00);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Waiting for down-count to zero */
    while((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OUNTFLAG_Msk)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文件是哪个?

网友B:
SYS.h这个头文件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S.h这个头文件中了

找到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谢谢啊

SYS_SysTickDelay(uint32_t us)是不是只要填上所需要的时间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精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SYS_SysTickDelay(uint32_t us)是不是只要填上所需要的时间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精确啊 ...

填上时间即可,精确度还可以,需要更精确的话就得用RTC了,M058S貌似没有RT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填上时间即可,精确度还可以,需要更精确的话就得用RTC了,M058S貌似没有RTC ...

rtc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rtc都没有?

RTC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假设晶振为12MhZ,一条指令的一个周期时间为1/12Mhz

一个指令周期。。。。

网友D:
引用 楼主:
RTC有的

我就说嘛,怎么可能没有,吓了我一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假设晶振为12MhZ,一条指令的一个周期时间为1/12Mhz

学习了,这是基础知识,51的时候就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语言一步的时间是不确定的,调用一个涵数也是一步,这个函数有多大你懂的,可以运行不停的都有。 ...

学习,讲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