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A64时钟配置问题???(已解决)

楼主:
 /************************************************************************************************
* @brief    CLK_Init - Initialize the clocks to run at 20 MHz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size=11.724137306213379px]************************************************************************************************/
[size=11.724137306213379px]void Clk_Init()

[size=11.724137306213379px]{
[size=11.724137306213379px]        ICS_C1|=ICS_C1_IRCLKEN_MASK;                 /* Enable the internal reference clock*/
[size=11.724137306213379px]        ICS_C3= 0x90;        /* Reference clock frequency = 31.25 KHz    参考频率怎么设置自己需要频率,手册真看不明白,请高手指点*/
[size=11.724137306213379px]        while(!(ICS_S & ICS_S_LOCK_MASK));   /* Wait for PLL lock, now running at 40 MHz (1280 * 31.25Khz)    有的FLL倍频为什么又是1024,手册真看不明白,请高手指点*/
[size=11.724137306213379px]    ICS_C2|=ICS_C2_BDIV(1)  ;                         /*BDIV=2, Bus clock = 20 MHz*/
[size=11.724137306213379px]        ICS_S |= ICS_S_LOCK_MASK ;                         /* Clear Loss of lock sticky bit */

}

谢谢了

网友A(2014-04-21):
楼主你代码哪来的?

网友A:
由于不知道你的代码拿来的,我根据经验回答你的两个问题:
1: ICS_C3= 0x90;  这个其实是一个出厂的trim值,出厂的trim内部时钟为31.25Khz,这点可以从我们的datasheet中查看到:

至于0x90是直接读的出厂数据,用户手册中这么写的:
SCTRIM is loaded during reset from a factory programmed location if the device is not in any debug mode.
至于factory的位置,目前还没有提供给用户。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可以上电后,读取ICS_C3值,这个值就是对应的出厂数据,即31.25khz的内部时钟。

2:这个我认为是注释的问题,注释还写PLL,而KEA是没有PLL模块的,而我们的FLL的倍率是固定的1024,这点同样可以从我们的用户手册中查看到,如下:

网友A:
另一个坛子里,我同事推荐你使用CW中opensda界面trim,如果你使用的不是CW的话,那么你要trim成自己需要的频率,你需要计算。
具体计算你可以使用测试bus时钟,然后倒推内部时钟值。然后将ICS3在出厂值的基础上加上0X10以及减去0x10查看bus clock的变化,从而推出内部一个trim bit对应的时钟频率是多少,然后再决定你需要的频率到底应该加几个bit或者减几个bit。
这个就是目前的基本调节思想。

网友B(2014-06-16):
飞思卡尔MCU论坛新增 [ 汽车MCU-KEA ] 版块了!
大家以后遇到相关问题或资料,在发帖时可以直接将帖子类型选择成[ 汽车MCU-KEA ]

网友C:
学习了,对这款片子还不熟,光看资料还是空对空。

网友D:
好高深的样子

网友C:
我是直接用例程里的配置,没有修改,能正常工作。

网友E(2014-11-24):
引用 网友A:
由于不知道你的代码拿来的,我根据经验回答你的两个问题:
1: ICS_C3= 0x90;  这个其实是一个出厂的trim值 ...

那这样的话倍频后应该是31.25MHZ  bus clock应该就不是注释中的20M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这样的话倍频后应该是31.25MHZ  bus clock应该就不是注释中的20M了吧

KEAZN64的FLL倍频系数是1024,所以,倍频后是10.24*31.25k=32M,BUS是1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