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的各种下载方式理解(如串口下载,ISP),求解释

楼主(2014-04-20):
关于51单片机的程序下载方式有如下疑问:
1.At89S系列自带ISP下载,而以前的AT89C系列的51单片机用的什么下载方式;
2.STC的单片机都可以用串口下载吗?

网友A:
1.At89S系列自带ISP下载,而以前的AT89C系列的51单片机用的什么下载方式;
并口下载,一般都是用通用烧录器

2.STC的单片机都可以用串口下载吗?
一般可以,是不是都可以,不敢断定,要看手册

网友B:
AT89C 是使用特定的并行时序下载,需插在插座上,使用编程器编程。
AT89S 是ICP, 在电路编程,使用的引脚较较少,可以在板编程,时序类似于SPI(非232串口),当然也可以使用编程器。
目前所有的STC单片机(包括最早的STC89C51到目前最新的STC15系列)都是串口ISP,不需要编程器,有串口即可编程,是STC单片机最大的特点之一!

(16)

网友C:
多层板 10*10CM以内的,pcb打样400元/款,在线支付380元/款。
以上报价要求工艺为:FR-4,板厚0.6-1.6mm,绿油白字,有铅喷锡工艺,数量为10片内,材料均采用建滔KB顶级板材,样板免费全测!免颜色费!网银和支付宝在线支付享受9.5折扣
板材多样化:单面纸板(94V0)样板,半玻纤cem-1,铝基板等 小批量快速生产品质保证。
PCB小批量快速生产在线支付享受9折扣优惠。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联系人:韩先生

QQ800055586

E-mail :syjpc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