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如何用CCS5建立一个DSP28335工程(不是直接导入现有工程)?

楼主(2014-04-20):
如何用CCS5建立一个DSP28335工程(不是直接导入现有工程)?

网友A:
没用过CCS5.

网友B:
看看这些资料吧
CCS中文使用大全

网友C:
Project-New Project
Device里面选c2000
Variant 有个下拉框就能看见TMS320F28335了 选上 可以建立一个empty project然后自己导入cmd和BIOS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