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8的程序经过怎样修改可以在ATmega168上运行呢

楼主(2014-04-20):
(无正文)

网友A:
从手册看,不需要任何修改都可以。

网友A:
如果有bootloader,bootloader的地址不一样,这个需要特别注意以下

网友B:
中断入口地址不一样

楼主:
我调用AVR中断库函数,#include <avr/interrupt.h>,好像所有的AVR都是使用这个库的

楼主:
现在可以运行了,我现在用的工具是Source.Insight,88的程序可以在168上使用,但是我在flash定义一个300字节的数组就不能使用了,168的flash比88大8K吗,怎么就不能使用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