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编译器4.6.4无法编译出的bin无法运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23):
是什么设置方面的问题吧, 4.6 版本好象没有明显的变化。调整一下优化设置试试。
另外是不是系统带的库有变化了。

网友B:
到底是不能编译出bin文件,还是编译出来的bin文件在系统上不能正常运行。

多半应是编译器里面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