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电源线和地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20):
ABC如果不是级联电路的话肯定是图2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C如果不是级联电路的话肯定是图2好些

为什么呢?

网友A:
图1 中BC的VDD都是作为A的公共阻抗了,A有动作,回路会对BC电路影响,电源方面BC也是会受A的影响比较大,所以2相对较好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可是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从线宽来看,第1个图的电源线和地线粗些,会比第2个好

网友B:
A图电流流过的距离是一样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