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WAV 做FFT变换

楼主(2014-04-20):
小弟现在可以解析WAV文件
采样率是44Khz  16bit  双声道  PCM编码
我现在想做FFT 变换    我是直接把WAV的16bit数据作为一个点 进行FFT变换呢  还是需要别的步骤?
我只做一个声道的FFT   PCM存储数据的时候是高低字节反着存储  我用不用 变换一下再做FFT ?
  而且16bit的数据有点大  运算有点慢  我现在是只读取 低字节进行FFT 变换   这样可取不 ?
我现在FFT变换后 频谱有些乱  我进行的256点变换   一般正常的话 是低频到高频逐渐降低
我的不是这样的    有做过这方面的大神吗   谢谢指点

网友A:
没做过啊  帮忙顶

网友B:
高低字节肯定要反一下变成正常顺序再运算。比如WAV里一个16位PCM占连续两个字节为12 34,那反过来的16位数据为0x3412.在这个0x3412里你可以取高8位0x34进行运算,但精度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低字节肯定要反一下变成正常顺序再运算。比如WAV里一个16位PCM占连续两个字节为12 34,那反过来的16位数据 ...

谢谢   我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低字节肯定要反一下变成正常顺序再运算。比如WAV里一个16位PCM占连续两个字节为12 34,那反过来的16位数据 ...

那我不转换  直接读取高字节进行转换不就可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