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配置问题

楼主(2014-04-20):
小弟 最近在尝试使用slave selectMAP模式配置xilinx的FPGA,MCU用的是AT91SAM9G20,EEPROM用的是AT45DB642D,请教一下目标文件应该用什么格式的?bin? bit? HEX? or MCS? 看了些文档也没太搞清楚

楼主:
没人用过么?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10-19):
自己回答一下 bin文件

网友A(2014-12-18):
hex文件和mcs文件其实是一样的,bin文件也可,这3种文件烧到eeprom中去,如果不做特殊设置的话,存储的映射空间应该相同,都从0地址起始。估计你做的就是单片机简单模拟配置时序而已,哪种格式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