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正激做全电压貌似很有困难,请大家支招

楼主(2014-04-20):
最近接手一个电源,要求输入100至240V,输出12V15A,用单管正激来做,频率120K,目前是用PQ3230的变压器做,效率最高的时候能达到0.85,本以为这个案子轻轻松松就搞定了,但是没想到输入电压低于120V的时候,波形开始震荡,环路开始不稳,做个PFC的话又要增加很多成本,所以想用倍压整流来解决这个低压输入的问题,我的想法是,输入端用一个小型继电器加稳压管控制,输入电压高于120V,稳压管导通,继电器闭合,输入电压低于120V,稳压管截至,继电器没有供电电压,触点常开,用这个方法实现电压自动切换,不知可行不可行,请大家指教,谢谢,因为盒子没有孔,所以无法增加手动的转换开关,只能用自动的

网友A:
怎么越整越麻烦了??

网友B:
负载是什么类型的?如果负载经常轻重切换,母线电压波动较大,你的方法依然存在问题。正激做全电压没问题的。

楼主:
负载是一个马达,正激做全电压是没问题,但是要牺牲一些效率,我想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网友:
这个功率,用反激吧,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负载是一个马达,正激做全电压是没问题,但是要牺牲一些效率,我想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

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电源的设计思想就是折中

网友D:
用反激吧

楼主:
这么大的电流,用反激还合适吗?为什么你们都说要用反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