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小弟新手 忘大神们解答 帮我走上电子的道路·· 高手在哪里

楼主(2014-04-20):
程序分析题
  CLRC        SXM
  LAR                AR2,#10
  LAR                 AR0,#300H
  MAR          *,AR0
  LACC    *+
LOOP:        ADD         *+,AR2
  BANZ          LOOP,*-,AR0
  SACL *+
  SACH *
当程序第一次执行到LOOP时,AR2=________H,AR0=_________H,ARP=__________B;
程序执行结束AR2=______H,AR0=_________H,ARP=__________B;
程序执行结束,结果存放单元的地址是什么;
程序段的功能是什么。
  补充啊  这个是TMS320LF240  的

网友A:
很少有人用啦,汇编用的就更少啦。

网友B:
本文通过分析一个简单函数的保护现场和恢复现场,来理解FP和SP指针。
    DSP中有几个指针是有特殊用途的,AR0为FP指针,AR1为SP指针,AR2、AR3、AR4和AR5可以自由使用,也就是说,在函数执行过程中可以修改,也不必恢复。AR6和AR7用作寄存器变量。如果在函数中被修改,必须加以保护和恢复。

    int add(int a, int b, int c)
    {
        int nSum = 0;
        nSum = a + b + c;
        return nSum;
    }
    汇编代码如下:
    add:                                    ;进入函数ARP为1
    POPD    *+                       ;保存函数返回地址
    SAR     AR0, *+                ;保存FP指针
    SAR     AR1, *                  ;保存SP指针
    LAR     AR0,#2h               ;加载局部帧长度,即局部变量的个数+1
    LAR     AR0,*0+,AR2      ;旧FP = 旧SP,新SP = 旧SP + 2,ARP = 2
    LACL    #0h
    LAR     AR2,#1h               ;AR2 = 1
    MAR     *0+                      ;AR2 = AR2 + AR0
    SACL    *,0                        ;AR2内容置0
    SETC    SXM
    SBRK    #4h                      ;AR2 = AR2 - 4
                                              ;内存排列入下:
                                              ;参数C,返回地址,旧FP,旧SP,AR2.这时AR2指向参数C
    LACC    *-,0                     ;加载c,AR2 = AR2 - 1
    ADD     *-,0                      ;ACC += b, AR2 = AR2 - 1
    ADD     *,0                       ;ACC += a
    ADRK    #6h                    ;内存排列入下:
                                              ;参数A(AR2),B,C,返回地址,旧FP,旧SP, (计算之前)。
                                              ;AR2 += 6,返回到AR2开始计算之前的地址
    SACL    *,0                       ;赋值给nSum
    LACC    *,0                      ;加载到ACC,做返回值
    MAR     *,AR1                 ;切换到AR1
    SBRK    #3h                      ;撤消局部帧,AR1回到旧FP的位置
    LAR     AR0,*-                 ;恢复FP
    PSHD    *                          ;返回地址压栈
    RET

对照注释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