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103C-START 测评】

楼主(2014-04-20):
今天下午花了点时间拿了液晶 网口 准备做一个服务器与客户端的以太网通讯的实验,测试到的外设有,GPIOA,B,C、SPI1、RTC,硬件搭起来后,液晶驱动起来了,RTC工作了,网络就是有问题,ping通的概率很小,连接上服务器的概率更小,之前在STM32F103RBT6测试OK过,但是在这块板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检查了好久也没发现什么,小郁闷。。

网友A:
STM32F103RBT6和GD32F103VC都没有以太网接口,楼猪是用什么方式实现的基于STM32F103RBT6的网络通讯?楼猪手里的start板很简单,有万用表就有原理图。建议楼猪在排除硬件问题以后仔细检查相关代码,两款芯片的软件并不是完全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103RBT6和GD32F103VC都没有以太网接口,楼猪是用什么方式实现的基于STM32F103RBT6的网络通讯?楼猪手 ...

外接的网卡,enc28j60,spi接口的,接start板的spi1,但是就是有问题,代码我也相应的调整了,还是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103RBT6和GD32F103VC都没有以太网接口,楼猪是用什么方式实现的基于STM32F103RBT6的网络通讯?楼猪手 ...

确实,LED,按键都让我用万用表把管脚测出来了。

网友B:
楼主的后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后续呢?

最近在忙别的事,我回头再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