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插拔220V供电电源后MCU程序丢失

楼主(2014-04-20):
机器多次插拔220V供电电源后,里面的MCU(PIC单片机3.3V供电)程序居然不正常了,初步判断是程序丢失了,因为重新烧录程序后又正常了,需要等待明天把坏机器的程序读出来看看。

楼主:
bootloader被擦除了

楼主:
导致无**常开机

网友A:
单片机电源不好做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电源不好做的不好

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bootloader被擦除了

愿闻其详?如果电源设计的好的话(DCDC-LDO)为什么会受到220v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愿闻其详?如果电源设计的好的话(DCDC-LDO)为什么会受到220v影响?

因为之前的程序没有这个问题, 现在我重新编译过后,再试,现象无法重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之前的程序没有这个问题, 现在我重新编译过后,再试,现象无法重现 ...

那是说现在重新拔插220V电源还出问题么?

网友C:
说明硬件电路有设计不当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硬件电路有设计不当的地方。

其实软件都是一样的,我只是重新编译了,下载进去。
硬件之前已经批量过了,没有发现此问题,这次软件更改,才出来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硬件电路有设计不当的地方。

修改后的软件,第一次验证,出来这个问题,软件是在原有软件的基础上修改的,我当时想只当当是修改软件应该不会导致该问题,于是重新编译了软件,再进行验证,现象无法重现了。

网友C:
除非你的软件中存在ISP、IAP方面的代码,而且恰好跟硬件设计的缺陷有关,否则不会如此。

网友D:
是否用了内部的FLASH做为EEPROM,存放掉电保持数据使用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修改后的软件,第一次验证,出来这个问题,软件是在原有软件的基础上修改的,我当时想只当当是修改软件应 ...

配置位有没有改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