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mV转4-20mA电路

楼主(2014-04-20):
各位,现在有一个仪表可以输出0-10mV信号,请教各位,怎么能把这个信号转成4-20mv啊,我现在有个思路,就是先把0-10mv电压经过OP07放大的0-5V,然后送到XTR111,得到4-20mA。请教各位,还有更精确,更靠谱,更节省的方案吗。或者说,大家看看我这个方案行吗。谢谢

网友A:
方案可行。

网友B:
这个已经是很好的思路了,也可以自己用运放搭电流源电路,但是精度会打折扣,稳定性肯定没有你这个方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已经是很好的思路了,也可以自己用运放搭电流源电路,但是精度会打折扣,稳定性肯定没有你这个方案好。 ...

确实,已经很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可行。

嗯,谢谢,如果说我用单电源,12V甚至5V的话,用哪个运放比较好点啊,先考虑性能,在考虑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已经是很好的思路了,也可以自己用运放搭电流源电路,但是精度会打折扣,稳定性肯定没有你这个方案好。 ...

嗯,谢谢你的回复,本来我就想用运放搭电流源的,但是后来查到有XTR11这个芯片,又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已经很专业了。

我了个神呢,头一回有这么夸我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了个神呢,头一回有这么夸我的啊

夸,还不舒服。

网友D:
可以啊,不过成本高了点。
可以参考安捷伦万用表34401的恒流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不过成本高了点。
可以参考安捷伦万用表34401的恒流源电路。

34401的恒流源电路?我查查

网友E:
可以 压控恒流源

网友F:
翻以前的帖子吧,这个东东好多了

网友G:
111比较贵,可以用115、116相对便宜

网友H:
方案不可行,你试试就知道了。10mv放大到5v是500倍,至少要2级放大才能稳定,这两级都要用精密电阻和运放,精度不好,成本高。可以放大10倍后直接转电流,用运放和三级管搭。

网友I:
就是放大到5v之后采用运放加三极管,一样可以得到较高的转换精度,主要还便宜。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不过成本高了点。
可以参考安捷伦万用表34401的恒流源电路。

有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