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助 STM32加载UC/GUI 的IIC通讯

楼主(2014-04-20):
我开始在STM32上做一个设备的IIC的实验时 直接使用说stm32的库开发 结果很好 数据正常

但是加载到UC/GUI上之后 数据就读不出来了,我仔细检查了他的配置没问题 时钟设置也没问题 应答也允许了
跟之前的程序一样的 为什么IIC就是不能正常工作呢 哪里出了问题 急急急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PB6,7 SCL and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Pin_6->SCL, GPIO_Pin_7->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设置管脚为复用功能开漏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接口使用的GPIO管脚初始化

    I2C_De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设置I2C接口模式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设置I2C接口的高低电平周期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A0;          //设置I2C接口的主机地址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设置是否开启ACK响应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200000;        //100K速度
//    I2C_SoftwareResetCmd(I2C1,ENABLE);
//    I2C_SoftwareResetCmd(I2C1,DISABLE);
I2C_Cmd(I2C1, ENABLE);                            //使能I2C接口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I2C接口初始化
/*允许1字节1应答模式*/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使能I2C接口响应
}
/****************IIC器件测试程序*********************************/
float I2C_GY26_Test(void)
{
u8 Buffer[8];
u16 Angle;
float dat=0.0;
// I2C_Configuration();
//u16 Temp,Comp,Cal;
I2C_Single_Write(0xE0,0x00,0x31);   //测量一次角度
// Delay(100);
I2C_Single_Write(0xE0,0x00,0x35);   //测量一次温度
// Delay(100);
I2C_Multiple_Read(0xE0,0x00,Buffer,8); //读取数据
Delay(200);
Angle=(Buffer[1]<<8)+Buffer[2];
dat=conversion(Angle);
printf("当前测量角度值为:0x%X, 转换结果为:%g \n\r",Angle,dat);
return dat;
}
/***********界面处理*****************/
void _ExecCalibration(void)
{
// unsigned char c=1;
  float dat=0.0;
  int Key=0;
  GUI_TOUCH_SetDefaultCalibration();
  /* _Calibrate upper left */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 界面构图 */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rawLine(0, 46, 320-1,46);
   GUI_DrawLine(0, 92, 320-1,92);
   GUI_DrawLine(0, 136, 320-1, 136);
   GUI_DrawLine(0, 180, 320-1, 180);
GUI_DrawLine(0, 2, 320-1, 2);
   GUI_DrawLine(88, 2, 88, 179);
   GUI_SetFont(&GUI_FontComic18B_ASCII);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ispStringAt("Lean_Ang", 2,15);
   GUI_DispStringAt("Comp_Pnt", 2,61 );
   GUI_DispStringAt("Sonic_Dete", 2, 106);
GUI_DispStringAt("TriAx_Acc ", 2, 149);
WM_ExecIdle();                                             //刷新屏幕
  /* 建立2个按钮 */
  ahButton[0] = BUTTON_Create(2, 195, 100,43, GUI_KEY_F1 , WM_CF_SHOW | WM_CF_STAYONTOP | WM_CF_MEMDEV);
  ahButton[1] = BUTTON_Create(214, 195, 100,43, GUI_KEY_F2 , WM_CF_SHOW | WM_CF_STAYONTOP | WM_CF_MEMDEV);
   /*设置按钮的属性 */
  BUTTON_SetFont(ahButton[0],&GUI_Font8x16);
  BUTTON_SetFont(ahButton[1],&GUI_Font8x16);
  BUTTON_SetBkColor(ahButton[0],0,GUI_BLACK);
  BUTTON_SetBkColor(ahButton[1],0,GUI_BLACK);
  BUTTON_SetTextColor(ahButton[0],0,GUI_WHITE);
  BUTTON_SetTextColor(ahButton[1],0,GUI_WHITE);
  BUTTON_SetText(ahButton[0], "START");
  BUTTON_SetText(ahButton[1], "EXIT");
  do
  {
    Key = GUIDEMO_WaitKey();
    switch (Key)
      {
     case 40:
  {
   dat=I2C_GY26_Test();    //GY_26器件操作                    程序运行到这里就无法继续了 ,请教
     GUI_SetFont(&GUI_FontComic24B_1);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GotoXY(105,15);
   GUI_DispStringAt("DATA0: ", 105, 15);
   GUI_GotoXY(175,15);
   GUI_DispFloatFix(dat,4,1);
   GUI_GotoXY(105,61);
   GUI_DispStringAt("DATA1 ", 105, 61);
   GUI_GotoXY(105,106);
   GUI_DispStringAt("DATA2", 105, 106);
   GUI_GotoXY(105,149);
   GUI_DispStringAt("DATA3 ", 105, 149);
   GUI_DispFloatFix(dat,4,1);
//   WM_ExecIdle();
  // c=1;
  }
break;
    case 41: break;
  //  default: ;
      }
  }while (Key!=41);
BUTTON_Delete(ahButton[0]);
   BUTTON_Delete(ahButton[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