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407用LCD12864显示不了

楼主(2014-04-20):
#include<stm32f4x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z);
/*端口定义*/
#define LCD_RS GPIO_Pin_8
#define LCD_RW GPIO_Pin_9
#define LCD_EN GPIO_Pin_10
#define LCD_PSB GPIO_Pin_11

uchar dis1[10];
uchar dis2[]={"www"};
uchar dis3[]={"呵呵呵呵"};
uchar dis4[]={"--------"};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推挽输出模式 ,管脚配置,不多解释,库函数有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LCD_RS|LCD_RW|LCD_EN|LCD_PSB|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写指令到LCD*/
void LCD_cmd(uchar cmd)
{
        GPIO_ResetBits(GPIOD,LCD_RS);
        GPIO_ResetBits(GPIOD,LCD_RW);
        GPIO_ResetBits(GPIOD,LCD_EN);
        GPIO_Write(GPIOD,cmd);
        delay(5);
        GPIO_SetBits(GPIOD,LCD_EN);
        delay(5);
        GPIO_ResetBits(GPIOD,LCD_EN);
}

/*写数据到LCD*/
void LCD_dat(uchar dat)
{
        GPIO_SetBits(GPIOD,LCD_RS);
        GPIO_ResetBits(GPIOD,LCD_RW);
        GPIO_ResetBits(GPIOD,LCD_EN);
        GPIO_Write(GPIOD,dat);
        delay(5);
        GPIO_SetBits(GPIOD,LCD_EN);
        delay(5);
        GPIO_ResetBits(GPIOD,LCD_EN);
}

void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
        GPIO_SetBits(GPIOD,LCD_PSB);      //PSB拉高,表示是并行,拉低则是串行
        LCD_cmd(0x30);                    //8位数据传输
        delay(5);
        LCD_cmd(0x0c);                    //显示开,游标关
        delay(5);
        LCD_cmd(0x01);                    //清屏
        delay(5);
}

/*设定显示位置*/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90;
        else if(X==2) X=0x88;
        else if(X==3) X=0x98;
        pos=X+Y;
        LCD_cmd(pos);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while(1)
    {
        RCC_Configuration();
        LCD_init();
        uchar i;
        LCD_pos(1,0);
        i=0;
        while(dis2[i]!='\0')
        {
          LCD_dat(dis2[i]);
          i++;
        }
        LCD_pos(2,0);
        i=0;
        while(dis3[i]!='\0')
        {
          LCD_dat(dis3[i]);
          i++;
        }
        LCD_pos(3,0);
        i=0;
        while(dis4[i]!='\0')
        {
          LCD_dat(dis4[i]);
          i++;
        }
    }

}

网友A:
速度的问题。

网友B:
注意液晶读写时间,你单片机速度有快慢的额,考虑指令执行周期,要严格按照时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液晶读写时间,你单片机速度有快慢的额,考虑指令执行周期,要严格按照时序来。 ...

有没有漏写什么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的问题。

速度太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漏写什么程序

应该没漏写,只是你延时这些具体的时间进入调试环境看下运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