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摄像头,如何控制帧率

楼主(2014-04-20):
对于摄像头模块,例如OV5640,如何控制帧率?阅读了一下手册,感觉是通过时钟来控制的,如果是通过时钟控制的,是不是可以配置输出任意帧率(如果分辨率合适的话)?如果帧率太高的话,一般的CCD是否可以承受?望高手指教。

网友A:
欢迎新朋友    这个看看手册  应该有个最高时钟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新朋友    这个看看手册  应该有个最高时钟频率

谢谢版主,就是说频率是可调的吧!现在要确定个方案,但是之前没弄过这个东西,所以请教有经验的朋友。

网友B(2014-12-20):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就是有什么办法测试摄像头的帧率

网友C:
只要看下手册你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网友D:
看手册吧!这个没有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