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求帮忙分析下原理图。

楼主(2014-04-20):
如图,帮忙讲一下工作原理了,这个IC mic2582怎么工作的,英文资料看的不是很懂,麻烦大神帮忙讲得通俗易懂,谢谢。

网友A:
1、传份PDF资料吧,我网上没找到这个型号;
2、哪里看不懂呢

网友A:
前半部分和后部分,是芯片的滤波和保护

网友A:
中间部分:
1、左边电阻分压加电容滤波,给芯片供电的;
2、右边,电阻分压,反馈到芯片;
这部分应该是关键,要结合芯片的内部电容分析;
内部应该是个误差放大器,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不是DCDC的,看输出就电容滤波,看着不怎么像;
3、还有一个RC接MOS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部分:
1、左边电阻分压加电容滤波,给芯片供电的;
2、右边,电阻分压,反馈到芯片;

谢谢您,我觉得这个IC 是驱动IC,驱动MOS关断的?但是不知道怎么驱动的?会不会通过左边的电容充放电?具体的逻辑我还是很迷糊,IC的SPC我在下面上传了,麻烦老师帮忙讲解下,另外能讲一下右边是怎么反馈的吗?谢谢。

楼主:
这是IC,MIC2582的SPC。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IC,MIC2582的SPC。谢谢

恩,是驱动MOS关断开启的。
是热插拔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是驱动MOS关断开启的。
是热插拔控制的

我知道是驅動MOS的,但是不太清楚過程邏輯,怎麼開啟關斷,什麽時候開啟關斷?老師,幫忙講解一下唄,

网友B:
非隔离式开关电源。IC通过取样反馈,调整mos管导通占空比,实现降压及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隔离式开关电源。IC通过取样反馈,调整mos管导通占空比,实现降压及稳压。 ...

老师,能说的详细点吗?取样反馈,调整mos管导通占空比,实现降压及稳压?
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能说的详细点吗?取样反馈,调整mos管导通占空比,实现降压及稳压?
谢谢您! ...

如果要学习原理,这颗IC不合适。
如果用它做实验学习,可以找颗低压的DC-DC的IC,他们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但高压IC有危险,要注意。
如果用它做产品,按照官方资料的参数调板子,除了调整取样分压电阻,其他零件都不用动。原理懂了,这种IC应用没什么好研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学习原理,这颗IC不合适。
如果用它做实验学习,可以找颗低压的DC-DC的IC,他们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

我现在就是原理不太懂,能帮忙就这个原理图讲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C:
还以为是电脑锁

网友D:
传说中的“易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