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 编程问题

楼主(2014-04-20):
照着别人的程序在写一个程序,遇到点问题,应该属于C语言范围,悔不当初没学好啊!
问题是这样的:
我在一个头文件中,申明了一个结构体,名字叫“abc2dq”,然后我在主程序中要用到这个结构体,给它赋值。我先定义一个类型为“abc2dq”结构体的变量(我是在头文件中定义的),然后在主程序中赋值,编译提示有错——“"abc2dq.h", line 60: error: identifier-list parameters may only be used in a function definition”。
请教大家应该怎么调用这个结构体

网友A:
好好看一下TI提供的头文件    他们采用的方式有借鉴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一下TI提供的头文件    他们采用的方式有借鉴意义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 我用的是F2812 刚上手

网友B:
你的主程序中有没有包含这个头文件?如..include "*.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主程序中有没有包含这个头文件?如..include "*.h"

主程序中没有包含这个头文件,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主程序中有没有包含这个头文件?如..include "*.h"

添加了,编译还是有错,相同的错误。
我在主程序中申明结构体变量,通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 我用的是F2812 刚上手

找一个2812的工程   建议你先跟着走走

网友C:
建议楼主翻开编译器的手册好好看一下, 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