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IO口宏定义

楼主(2014-04-20):
为了便于程序移植,本人想把ST的IO像51一样的位定义进行宏定义,试了好久都木有实现,求教大虾,望解答的时候能给出一段完整的源代码,谢鸟

前两天发这个帖子的时候,写的不清楚,现在重新编辑一下。我用的是STM8,想可以像51一样 sbit LED=P1^1,大虾们,求指导中

网友A:
比如PA.0=0?

网友B:
可以使用BitBanding,STM32F103系列可以参考正点原子的源码,他的论坛有开放,F4的可以看下我的这个(其实我也是参考正点原子的),在STM32F4Discovery验证通过

// Header        :
// File Name:bit_banding.h
// Author        :---
// Date                :2014/04/04
// Explain        :
#ifndef __BIT_BANDING_H__
#define __BIT_BANDING_H__

//M4内核的GPIO寄存器基地址等
#if defined (STM32F40_41xxx) || defined (STM32F427_437xx) || defined (STM32F429_439xx) || defined (STM32F401xx) || defined (STM32F40XX) || defined (STM32F427X)
//这些宏定义在使用最新库函数时,都会有定义

#include "stm32f4xx.h"

#define GPIO_REG_ADDR_BASE                0x40020000ul
#define GPIO_REG_ADDR_OFFSET        0x400ul

#define GPIO_ODR_OFFSET                        0x14ul
#define GPIO_IDR_OFFSET                        0x10ul

#endif

//M3内核的GPIO寄存器基地址
#if defined (STM32F10X_LD) ||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efined (STM32F10X_XL) || defined (STM32F10X_CL)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GPIO_REG_ADDR_BASE                0x40010800ul
#define GPIO_REG_ADDR_OFFSET        0x400ul

#define GPIO_ODR_OFFSET                        0x0Cul
#define GPIO_IDR_OFFSET                        0x08ul

#endif

//别名区的基地址的末地址,在M3和M4中是一样的,位地址的计算公式也是一样的

//外设别名区的基地址
#define BIT_BAND_ALIAS_PERIPHERAL_BASE        0x42000000ul

#define BIT_BAND_ALIAS_PERIPHERAL_END        0x43FFFFFFul

//SRAM别名区基地址
#define BIT_BAND_ALIAS_SRAM_BASE                0x22000000ul
//
#define BIT_BAND_ALIAS_SRAM_END                        0x23FFFFFFul

//在bitband区中 位地址的计算公式
#define BIT_WORD_ADDR(ByteAddr, BitNumber)        ((ByteAddr&0xF0000000) + 0x2000000 + (ByteAddr&0x000FFFFF)*32 + (BitNumber&0x0000000F)*4)

//将地址转换成指针,这样才能读写地址中的值
#define CONVERT_TO_PTR(BitWordAddr)                (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BitWordAddr ) )

//BitNumber<16
//输出
#define PAout(BitNumber)        CONVERT_TO_PTR( BIT_WORD_ADDR(GPIOA_BASE + GPIO_ODR_OFFSET, BitNumber) )
#define PBout(BitNumber)        CONVERT_TO_PTR( BIT_WORD_ADDR(GPIOB_BASE + GPIO_ODR_OFFSET, BitNumber) )
#define PCout(BitNumber)        CONVERT_TO_PTR( BIT_WORD_ADDR(GPIOC_BASE + GPIO_ODR_OFFSET, BitNumber) )
#define PDout(BitNumber)        CONVERT_TO_PTR( BIT_WORD_ADDR(GPIOD_BASE + GPIO_ODR_OFFSET, BitNumber) )
#define PEout(BitNumber)        CONVERT_TO_PTR( BIT_WORD_ADDR(GPIOE_BASE + GPIO_ODR_OFFSET, BitNumber) )
#define PFout(BitNumber)        CONVERT_TO_PTR( BIT_WORD_ADDR(GPIOF_BASE + GPIO_ODR_OFFSET, BitNumber) )
#define PGout(BitNumber)        CONVERT_TO_PTR( BIT_WORD_ADDR(GPIOG_BASE + GPIO_ODR_OFFSET, BitNumber) )
#define PHout(BitNumber)        CONVERT_TO_PTR( BIT_WORD_ADDR(GPIOH_BASE + GPIO_ODR_OFFSET, BitNumber) )
//读输入
#define PAin(BitNumber)                CONVERT_TO_PTR( BIT_WORD_ADDR(GPIOA_BASE + GPIO_IDR_OFFSET, BitNumber) )
#define PBin(BitNumber)                CONVERT_TO_PTR( BIT_WORD_ADDR(GPIOB_BASE + GPIO_IDR_OFFSET, BitNumber) )
#define PCin(BitNumber)                CONVERT_TO_PTR( BIT_WORD_ADDR(GPIOC_BASE + GPIO_IDR_OFFSET, BitNumber) )
#define PDin(BitNumber)                CONVERT_TO_PTR( BIT_WORD_ADDR(GPIOD_BASE + GPIO_IDR_OFFSET, BitNumber) )
#define PEin(BitNumber)                CONVERT_TO_PTR( BIT_WORD_ADDR(GPIOE_BASE + GPIO_IDR_OFFSET, BitNumber) )
#define PFin(BitNumber)                CONVERT_TO_PTR( BIT_WORD_ADDR(GPIOF_BASE + GPIO_IDR_OFFSET, BitNumber) )
#define PGin(BitNumber)                CONVERT_TO_PTR( BIT_WORD_ADDR(GPIOG_BASE + GPIO_IDR_OFFSET, BitNumber) )
#define PHin(BitNumber)                CONVERT_TO_PTR( BIT_WORD_ADDR(GPIOH_BASE + GPIO_IDR_OFFSET, BitNumber) )

#endif

网友C(2014-08-12):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BitBanding,STM32F103系列可以参考正点原子的源码,他的论坛有开放,F4的可以看下我的这个(其实我 ...

怎么样像你这样插入源代码

网友D:
#define  LEDPin       (1<<2)     //假设PA2
#define  LED_ON      PA_ODR &= ~LEDPin
#define  LED_OFF    PA_ODR |= LEDPin

当然,到底是电平为低时灯亮还是为高时灯亮,看你具体项目原理图设计,然后修改相应宏定义

网友E:
位要用_Bool的,而不是C51的sbit.
_Bool RELAY     @PD_ODR:6;   //继电器输出控制脚

/*************变量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_Bool   f_buzon=0;       //蜂鸣器响的标志位

网友F:
轻易的使用外设寄存器位带常常带来巨大的隐患,原子的资料不错,st官方例程更不错,但是那些很多时候仅仅是demo而已,你得自己分辨
外设寄存器可能会被外设修改某些位,而位带操作其实是读-修改-写操作,只不过在指令级看上去是原子操作而已,位带操作可能会错误的覆盖了外设修改的位
所有  务必清楚位带操作的副作用   51的位操作确是真实的原子操作 这是本质的区别
实际上stm32自带io口位操作的寄存器brr和bsrr,st推荐用这种方法原子的修改单个的位
正点原子已经改用这种方法操作io位,他改用的原因是这种方法io翻转更快

网友G:
楼上几位已经解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H(2016-06-13):
引用 网友F:
轻易的使用外设寄存器位带常常带来巨大的隐患,原子的资料不错,st官方例程更不错,但是那些很多时候仅仅是 ...

请问那个原子改了之后的代码在哪?我找不到那个用BSRR操作的,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I(2016-12-26):
引用 网友H:
请问那个原子改了之后的代码在哪?我找不到那个用BSRR操作的,知道的说下谢谢 ...

找GPIO的GPIO_SetBits和GPIO_ResetBits

网友H(2017-03-01):
引用 网友I:
找GPIO的GPIO_SetBits和GPIO_ResetBits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