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无线电波测距?

楼主(2014-04-20):
看到市场上的测距工具,有激光测距,超声测距,雷达测距等等;
但是有没有无线测距(非雷达那种)的例子,精度不要求太高测量100m,误差在2m以内就行;

最好有该类的无线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

GPS的定位一般不小于15m,这个距离过大了。想知道有没有高精度无线定位装置。

网友B:
我记得ZigBee是用接收到的功率大小来测距离的。你可以查一下ZigBee的相关资料

网友A:
想一下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C:
光也是无线电波道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ZigBee是用接收到的功率大小来测距离的。你可以查一下ZigBee的相关资料 ...

嗯,zigbee通过测量接收的功率大小来测量距离,因此使的zigbee测距有一定的方向性,且受障碍物的影响较大。

网友A:
想下各种测距方式是依靠什么原理,就知道有无可能了。

网友A:
不懂的话,就把具体需求写出来,看有人出主意不,

网友D:
激光的换一下 就是了

网友E:
无线电测距在大部分应用场合性价比太低,所以只用在特殊场合,比如武装直升机、神舟飞船、巡航导弹上的测高仪,防空导弹的近炸引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