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8调试过程中的问题

楼主(2014-04-20):
   为什么程序在Debug状态下就能工作,拔掉仿真器就不能工作,求大神们指导

网友A:
拔掉仿真器当然不工作了,你是仿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拔掉仿真器当然不工作了,你是仿真

感觉楼主是在做仿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是在做仿真。。。。。

为什么要回复这么多次

网友A:
楼主你是在做仿真对不对

网友C: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是因为开了半主机,但是没有开串口,实际运行时串口堵塞了

网友C:
撸主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求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在做仿真对不对

不是仿真,就是直接下载板子上不工作,但是在调试状态下就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仿真,就是直接下载板子上不工作,但是在调试状态下就工作

调试可以,仿真不可以,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回复这么多次

网络不好,不是我的错

网友A(2014-06-25):
引用 网友B:
网络不好,不是我的错

那也是你的错,就是你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