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哪位大神讲解一下给锂电池充电的电流0.5c的那个单位c是什么意思,如何换算成安培

楼主(2014-04-20):
(无正文)

网友A:
充电电流500mA

网友B:
比如电池是2AH的  0.5c就是 1A,    0.2C就是0.4A   1C就是2A

网友C:
单位代号

网友D:
C 代表 电池标称容量

网友E:
好像是放电0.5A

网友E:
最大这个量的

网友F:
我的理解是这个C是clock的意思,用电池的容量处以这个数就得到一个电流值,也就是充电电流了。
比如2000mAh,充电1c,也就是2000mAh/1c=2000mA=2A了。

只是猜测,我也没查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