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脉搏信号采集

楼主(2014-04-21):
最近做了一个脉搏信号采集系统,用光电二极管做的,但是采集到的信号不稳定,老是上下移动,求指点啊。

网友A(2014-06-24):
可以考虑二分频

网友B:
数字滤波。。。。

网友C:
可以描述详细一点么

网友D:
我只知道用电子血压计的压力传感器,采集到的ADC信号,可以用IIR数字滤波分离出脉搏和血压信号

网友E:
IIR数字滤波,学习了。

网友F:
应用数字滤波器处理一下的,,还有把你的滤波电路的在调试一下的吧

网友G:
脉搏, 压力信号先滤波后,两路采集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