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AK ARM 5.10环境下载程序运行正常,但断电重启后不能运行。

楼主:
好像只在内存中调试一样。以前新作系统也发生过,记得设置了什么配置,这次重做系统就又一样现象了。找了半天没有找到那个配置。哪位指点一二?片子用的407

网友A(2014-04-21):
:dizzy:
老是这种怪问题啊
我咋没遇到过

网友A:
这些地方都咋设置的,发上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没问题。也许你硬件有问题的吧
方便的话传个程序上来,我这边下载下看,帮你确认是否设置问题。

楼主:
我前两天调试ISP下载。BOOT0 设置1了,忘记跳线帽没有改过来,现在好了,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前两天调试ISP下载。BOOT0 设置1了,忘记跳线帽没有改过来,现在好了,谢谢版主
...

:D
那说明是硬件问题啊

楼主:
是的硬件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前两天调试ISP下载。BOOT0 设置1了,忘记跳线帽没有改过来,现在好了,谢谢版主
...

;P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