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流采集电路发生震荡 零点 极点

楼主(2014-04-21):
电路在附件中。途中的二极管是光电传感器,会有频率为120HZ,宽度为1mS的脉冲光照在它上面。目前的问题是,如果用R10将C4短接,信号可以正常传递到后一级。为了去环境光(直流量),需要接C4。但接入C4后,运放U1A的输出会有100KHZ左右的震荡信号。目前的解决办法是在C4前加一级射极跟随器。希望大家可以帮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有震荡产生,我认为C4引入的是一个零点

楼主:
另外各位有没有关于运放电路零极点分析或者应该称为稳定性分析方面的资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运算放大器稳定性分析(TI合集).pdf  1-15部分上传不了

网友B:
如果R20未接,则C4的右端接个电阻到地。

网友C:
振荡可能两个原因:
1、电容负载。一般运放是不能接较大电容的,接了就振荡。C6是多大的?
2、通过电源、布线、分布参数而形成的大环路振荡了。前级做个电源退耦看看。

网友D:
C4后对地加电阻 组成高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荡可能两个原因:
1、电容负载。一般运放是不能接较大电容的,接了就振荡。C6是多大的?
2、通过电源、布 ...

没有贴装C6

网友E:
在C4前串一个101R的隔离电阻,或加大C2的电容,直到不振荡.

网友E:
根本不能上传感器工作在光伏模式,它的负载电容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本不能上传感器工作在光伏模式,它的负载电容挺大的.

这位仁兄可否再详细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位仁兄可否再详细点

让传感器处在反压偏置状态下,可提高速度,降低自激的风险.

楼主:
在反压状态下不会降低线性度嘛?

你要多大的线性度,控制好输出电流大小,在低端还是可以的.

网友F:
如何让传感器处于反压模式下,请大侠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何让传感器处于反压模式下,请大侠指教。

把传感器的阳极到地,R11=0,去掉R14,C4=1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