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8单片机-STVD 仿真出错

楼主(2014-04-21):
使用STVD进行软件仿真的时候,simulator,
出现如下:
----------------------------------------
Starting debug session...
-> Simulator reset ...
  ** Simulator error: dll "d:\软件安装\st-toolset\stvd\sim\stm8lib.dll" not found!

-> Failed to connect target.
-----------------------------------
实际上我在该目录下能够找到该文件:"stm8lib.dll",
C编译器安装的是Cosmic。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建议楼主把汉字的文件夹名改成英文的试试

网友B:
明显没有安装对吧

楼主:
重新安装了一边,结果正常了,谢谢楼上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