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转速及脉宽问题

楼主(2014-04-21):
电动车手柄调节的范围一般为1-4V区间,当我们调节手柄时,手柄输出电压越高,电机转速也就越快。
现在有个疑问,手柄的输出电压是与控制器的PWM脉宽宽度成正比,还是与电机的转速成正比?
在电机空载的情况下,手柄输出电压最大时,脉宽也会达到最大吗?
电机空载和重载,达到同样的转速,控制器的PWM脉宽宽度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无刷电动车的手柄的输出电压是与控制器的PWM脉宽宽度无关。     与三相切换频率有关。

有刷电动车的手柄的输出电压是与控制器的PWM脉宽宽度成正比。

网友B(点评):
你说的这种是属于频率调制了。电机的转速有调宽和调频两种方式吧

网友B(点评):
无刷电机也可以通过PWM调制来实现的。

网友C:
“手柄的输出电压是与控制器的PWM脉宽宽度成正比,还是与电机的转速成正比?”都是有关系的,至于正比还是反比,还得看控制器怎么控制了(只要是接近线性关系,正比反比其实没区别的,当电机控制桥不同时,可能会出现以50%输出占空比作为正反转的分界点的。)
“在电机空载的情况下,手柄输出电压最大时,脉宽也会达到最大吗?”这个是正比的情况,当然,也不一定非要达到最大100%,一般会有一定的限制量,如90%,从而控制电机的最大转速。
“电机空载和重载,达到同样的转速,控制器的PWM脉宽宽度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当然不一样,载重大了要达到相同的速度其输出功率当然就不同了。(以上都是对于有刷电机而言的)。
感觉你问的就是基础的电机闭环控制啊~你可以在论坛搜搜相关的题材看看的。

网友D:
怎么觉得,手柄的电压应该与转速没有严格的直接关系,而是应该与加速度近似正比,或是一个复合关系,比如手柄电压与预期转速正比,而预期转速与当前转速的差决定了需要的加速度(像楼主说的和轻载重载也有关系),需要的加速度越大,脉寛越宽。

我外行一个。

网友E:
应该是和速度成正比的。否则空载时,不大的脉宽就达到高速了。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控制器采用的是电压电流双环控制。
也就是说反馈量不只电压一个参数,还有电流
而手把的给定电压只是一个参考电压
但是实际的输出脉宽是综合了参考电压、负载电压及负载电流由控制器给出的。
如果是单纯的比例控制器,那就是线性的
如果是PI或者PID之类的
那就不是单纯的线性的了。
所以,在假如给定是同样的2V的参考电压的情况下
由于空载和重载的反馈量不一样,则给出的PWM脉宽也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