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线性稳压块推荐

楼主(2014-04-21):
请大家帮忙推荐几个线性稳压块+5V,电流:150mA;-5v,电流:50mA +-15V,电流:100mA,如果电流没有适合的,那就推荐几款电流尽量大一点的芯片,电路稍微简单一些,谢谢

网友A:
输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是多少

都是5v

网友A:
F0505S-1WR2

楼主:
引用 网友A:
F0505S-1WR2

这个封装是不是有点大,有小点的吗

网友A:
小的没用过,
要小,自己做啊,估计你不需要隔离的,干嘛非得模块啊